[FreeRTOS] V5-342-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 --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15):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 FreeRTOS 这个 "FreeRTOS+RS232" 的例程时,
碰到了一点小问题,
如图所示,

这里面有两个代码块,
上面那个是从串口收一个字的判断(是原本例程里面的)
下面那个是从串口收二个字的判断(我自己尝试的)
(static __IO uint8_t pos = 0 )
例程的很方便,很稳定。

可我自己加的那个怎的就不行了呢?
一直提示说我跳出任务了,
如下图

加了调度锁也不成,
请问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例子的标题是不是错了,你的这个应该是:V4-341-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里面的。

"OK"是字符常量,要占用3个字节,还有个结束符 ‘\\0’  ,你的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的标题是不是错了,你的这个应该是:V4-341-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里面的。

"OK"是字符常量,要占用3个字节,还有个结束符 ‘\\0’  ,你的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了。

标题的确是错了, 改正下

不是\\0的问题,

下终於找着了...
是自己手贱不知怎地加了个 break...

老是在把问题丢出来以後才找到答案

硬汉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的确是错了, 改正下

不是\\0的问题,

网友:
太隐蔽了,的确是没有看出来,FreeRTOS的错误里面是提示此任务异常退出了,还专门看了下没看到,我还以为是正常的case : brea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