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名通过FATFS从SD卡中读出来,用STemWIN显示不了中文,运用的是XBF字体,请各位

楼主(2016-07-18):
文件名通过FATFS从SD卡中读出来,用STemWIN显示不了文件名的中文部分,运用的是XBF字体,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xbf字体显示的时候是用UTF-8编码,而短文件名的显示需要用GB编码转unicode再转UTF-8才可以可以用UTF-8显示。

长文件名是unicode编码的,需要unicode转utf-8才可以显示。

楼主:
有没有调试成功的GB编码转unicode再转UTF-8的算法啊?我自己的调试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调试成功的GB编码转unicode再转UTF-8的算法啊?我自己的调试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没有。

使用Fatfs自带的gb转unicode转码表外加emWin自己支持的unicode转utf-8函数就行。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SDIO方式读SD卡

楼主:
好,明白了,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使用Fatfs自带的gb转unicode转码表外加emWin自己支持的unicode转utf-8函数就行。

可以直接GBK转UTF8,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GBK转UTF8,要不?

直接转还是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转还是这个思路。

不,速度完全不一样,直接转是一步直接转换成UTF8,是查表操作。
原理很简单,先用PC软件把GBK转换成UTF8,然后把UTF8字符按GBK的寻址方式生成一个表。
平时按GBK计算公式得到的是点阵字库字模的位置,这个表是直接得到UTF8码。

网友C:
查表方式GBK直接转换成UTF8码。

网友:
还有GBK和UNICODE互相转换,GB2312和UNICODE互相转换。
生成的代码体积至少比FATFS的cc936.c少40%以上。
比如GB2312和UNICODE互转,只需要45K字节空间,GBK和UNICODE互转只需要91K字节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表方式GBK直接转换成UTF8码。

网友:
非常感谢兄弟分享,有没有逆转换的表,也一起分享下吧,后面我也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分享,有没有逆转换的表,也一起分享下吧,后面我也用下。

UTF8直接转换成GBK的没有,UNICODE和GBK或GB2312互相转换的有。
要把UTF8转换成GBK,需要先将UTF8转换成UNICODE,然后再将UNICODE转换成GBK。
因为UTF8直接转GBK我没有找到有效的计算公式。

楼主:
刚刚测试了了,这个方案可行,谢了!

网友:
这是GB2312和UNICODE互相转换的代码。
这是我本人写的一个FAT文件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抽取出来分享。
还有另一个GBK和UNICODE互相转换的,等以后整理后再分享。

这份代码(包括GBK版本)和FATFS的cc936.c相比,特点是占用的体积更少,转换成UNICODE字符时速度更快(通过公式计算,速度为恒值)。

转换规则以微软的CP936代码页为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GB2312和UNICODE互相转换的代码。
这是我本人写的一个FAT文件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抽取出来分享。
还有另一个GBK和UNICODE互相转换的,等以后整理后再分享。

这份代码(包括GBK版本)和FATFS的cc936.c相比,特点是占用的体积更少,转换成UNICODE字符时速度更快(通过公式计算, ..

这个牛哟,下载来备用,以后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7-11-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C:
查表方式GBK直接转换成UTF8码。

谢谢分享,测试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