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 ESP8266 例程学习问题(结帖)

楼主(2016-07-19):
最近学习FreeRTOS, 所以想找几个熟悉的例程玩下
碰到些问题,

测试:
V5-342-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
加上
V5-131a_ESP8266串口WIFI模块例程(测试AT指令)(V1.2a)

将原本使用软定时器实现的 ESP8266_WaitResponse 改由 DWT 来实现
结果却一直进 hardfault (感觉是串口出了问题)

找了老半天找不出
上来请教一下

附上工程..

楼主:
结个帖
找到问题了,
在 bsp_esp8266.c 里面使用了 comSetBaud(COM_ESP8266, xxxxxx)

但是在 bsp_uart_fifo.c 里面的 ComToUSARTx 没补上 COM6 的判别 (手边到 1.6a 都是这样)

把判别补上去就可以了。
如下图

网友:
感谢楼主指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