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 微秒延时怎么做?都有什么方式?

楼主(2016-07-19):
如题!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板块分类里有CMSIS-RTX和RL-RTX。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1.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有简单的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9

2.  微妙延迟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最后一个例子,V4或者V5都在,然后看bsp_dwt.c文件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37

楼主:
看到了,谢谢硬汉,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查微秒延时的精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谢谢硬汉,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查微秒延时的精确度

通过示波器就行,微妙延迟前翻转IO引脚,延迟后再次翻转IO引脚就可以了,示波器测这两段的时间差。

楼主:
哦哦,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