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己写的自定义消息框MessageBox

楼主(2016-07-22):
emwin虽然提供了MessageBox,但是功能太简单。尤其是只有一个确认按钮很头痛。
因为在很多场合,需要确认和取消两个按钮,并根据点击来做出不同的功能。
经过简单的尝试,实现了一个通用的自定义的MessageBox。
//资源列表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Confirm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确认", ID_FRAMEWIN_CONFIRM, 0, 0, 220, 14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NO", ID_BUTTON_NO, 10, 65, 60,30 ,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YES", ID_BUTTON_YES, 130, 65, 60,30 ,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确认存储?", ID_TEXT_CONFIRM, 5, 0, 210,60, 0, 0, 0 },
};

//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_cbConfirm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hWin=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1);
            break;

            case GUI_KEY_RIGHT: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if (Id == ID_BUTTON_YES)
                { /* OK Button */
                    GUI_EndDialog(hWin,0);
                }
                else if (Id == ID_BUTTON_NO)
                { /* Cancel Button */
                    GUI_EndDialog(hWin,1);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Selection changed */
                //FRAMEWIN_SetText(hWin, "Dialog - sel 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DARKBLUE);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自定义消息框,含确认和取消按钮,模态对话框,只有点击确认或者取消后才会执行后续程序。
//pFONT可以设定消息框的字体,x0,y0为对话框的显示位置。默认父窗口为 WM_HBKWIN。
// 消息框点击了“确认”后,返回值为0; 点击了“取消”后,返回值为1.
//
/********************************************************/
int16_t User_CreateMessageBox(const char * sMessage,const char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int16_t x0, int16_t y0)
{
        int16_t i=0;

    WM_HWIN hDialog;

    WM_HWIN hButtonYes, hButtonNo,hText;

    hDialog= GUI_CreateDialogBox(_ConfirmDialogCreate,GUI_COUNTOF(_ConfirmDialogCreate),_cbConfirmDialog,WM_HBKWIN,x0,y0);

    hButtonYes = 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BUTTON_YES);
    hButtonNo = 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BUTTON_NO);
    hText=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TEXT_CONFIRM);

     FRAMEWIN_SetFont(hDialog, pFont);
     FRAMEWIN_SetText(hDialog, sCaption);
     FRAMEWIN_SetTextColor(hDialog, GUI_LIGHTYELLOW);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Dialog, 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Dialog,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Text, pFont);
    TEXT_SetTextAlign(hTex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hText, 0x00FF0000);
    TEXT_SetText(hText,sMessage);

    BUTTON_SetText(hButtonYes, "YES");
    BUTTON_SetFont(hButtonYes, pFont);

    BUTTON_SetText(hButtonNo, "NO");
    BUTTON_SetFont(hButtonNo,pFont);

     i= GUI_ExecCreatedDialog(hDialog);
    return i;
}

楼主:
这个messagebox有个弱点。
一般大家用的非模态对话框比较多,只有messagebox用模态对话框比较合适。

在FreeRTOS的系统中,常规的非模态对话框占用的堆栈大概200字节,但是这个简单的messgebox模态对话框占用了400字节。 消耗的有点多了。。。

网友A(2018-01-17):
非常好! 测试通过。 稍微修改。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6                          *
*        Compiled Aug 31 2016, 10:53:09                              *
*        (c) 2016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if defined ( __CC_ARM)
#include <includes.h>
#endif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50)
#define ID_BUTTON_NO       (GUI_ID_USER + 0x51)
#define ID_BUTTON_YES      (GUI_ID_USER + 0x52)
#define ID_TEXT_CONFIRM    (GUI_ID_USER + 0x53)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Confirm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onfirm", ID_FRAMEWIN_0, 0, 0, 220, 12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ancel", ID_BUTTON_NO, 25, 45, 60,30 ,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YES", ID_BUTTON_YES, 125, 45, 60,30 ,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Confirm?", ID_TEXT_CONFIRM, 5, 0, 200,50, 0, 0, 0 },
};

static void _cbConfirm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hWin=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1);
            break;

        case GUI_KEY_RIGHT: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if (Id == ID_BUTTON_YES)
            {   /* OK Button */
                GUI_EndDialog(hWin, 0);
            }
            else if (Id == ID_BUTTON_NO)
            {   /* Cancel Button */
                GUI_EndDialog(hWin, 1);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Selection changed */
            //FRAMEWIN_SetText(hWin, "Dialog - sel 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DARKBLUE);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自定义消息框,含确认和取消按钮,模态对话框,只有点击确认或者取消后才会执行后续程序。
//pFONT可以设定消息框的字体,x0,y0为对话框的显示位置。默认父窗口为 WM_HBKWIN。
// 消息框点击了“确认”后,返回值为0; 点击了“取消”后,返回值为1.
//
/********************************************************/
U32 User_CreateMessageBox(const char * sMessage,const char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U32 x0, U32 y0)
{
    U32 i = 0;

    WM_HWIN hDialog;

    WM_HWIN hButtonYes, hButtonNo, hText;

    hDialog = GUI_CreateDialogBox(_ConfirmDialogCreate,GUI_COUNTOF(_ConfirmDialogCreate),_cbConfirmDialog,WM_HBKWIN,x0,y0);

    hButtonYes = 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BUTTON_YES);
    hButtonNo = 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BUTTON_NO);
    hText=WM_GetDialogItem(hDialog, ID_TEXT_CONFIRM);

    FRAMEWIN_SetFont(hDialog, pFont);
    FRAMEWIN_SetText(hDialog, sCaption);
    FRAMEWIN_SetTextColor(hDialog, GUI_LIGHTYELLOW);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Dialog, 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Dialog,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Text, pFont);
    TEXT_SetTextAlign(hTex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hText, 0x00FF0000);
    TEXT_SetText(hText,sMessage);

    BUTTON_SetText(hButtonYes, "YES");
    BUTTON_SetFont(hButtonYes, pFont);

    BUTTON_SetText(hButtonNo, "NO");
    BUTTON_SetFont(hButtonNo,pFont);

    i = GUI_ExecCreatedDialog(hDialog);
    return i;
}

网友B(2019-06-04):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 测试通过。 稍微修改。

为什么弹窗的按键一个蓝色边框一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弹窗的按键一个蓝色边框一个没有

那个是聚焦状态。

网友C(2020-04-08):
请问一下楼主,使用这个无法按键操作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使用这个无法按键操作 ,这是什么原因呢

创建这个对话框后,button上显示被聚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