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还有回调嵌套过多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原来功能是,首先生成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内有一个按钮。
单击这个按钮后,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结果,第一个页面还没生成,就直接到了这个跳转页面。
然后就弹出了上图框了

网友:
第二个界面是怎么创建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界面是怎么创建使用的。

问题找到了,在WM_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没有做进一步的区分。
应该进一步的区分WM_NOTIFICATION_CLICKED,WM_NOTIFICATION_RELEASED等这几种按钮的动作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在WM_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没有做进一步的区分。
应该进一步的区分WM_NOTIFICATION_CLICKED,WM_NOTIFICATION_RELEASED等这几种按钮的动作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了

这个也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