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ve驱动了一个SPI的TFT液晶能不能使用emwin

楼主(2016-07-26):
最近项目中用的stm32f103ve,由于引脚有限只能用的SPI接口的TFT液晶,驱动芯片好像是HX8357-A,想问下能不能移植emwin,只是画一些窗口,不需要动态图什么的。

网友:
没问题的,这个可以有。

楼主:
貌似我用的这个屏好像不能读取GRAM,看emwin移植里需要读点的函数,这个能处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用的这个屏好像不能读取GRAM,看emwin移植里需要读点的函数,这个能处理么

读点可以不实现。一些特殊需要的读点的功能不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点可以不实现。一些特殊需要的读点的功能不使用就行了。

那要使用的emwind的话除了添加.lib的话还需要用到哪些配置文件啊,我看好多例程里都不一样,有的液晶的驱动接口写的也不一样,还有,我看好多配置头文件了都定义了支持的液晶主控,这个需要选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使用的emwind的话除了添加.lib的话还需要用到哪些配置文件啊,我看好多例程里都不一样,有的液晶的驱动接口写的也不一样,还有,我看好多配置头文件了都定义了支持的液晶主控,这个需要选择么

我们的是自适应的,所以支持的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