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fatfs同时管理SD卡和U盘的例程或资料?

楼主(2016-07-27):
STM32F429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单独管理SD卡或U盘没问题。。。。
可问题是一起用该怎么搞?比如从SD卡复制文件到U盘。。。。。

网友:
同时mountSD卡和U盘,然后从SD卡打开文件,在U盘建立对应文件,从SD卡读取文件内容写入到U盘,然后关闭两个文件对象,搞定。

网友A:
1.  usb和sd卡放在一起搞,下载这个帖子,F429板子的倒数第二个例子:
    主要是看diskio.C文件就行,看下你就明白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2.  文件互相拷贝,参考这个代码:

网友B(2019-01-11):
引用 网友A:
1.  usb和sd卡放在一起搞,下载这个帖子,F429板子的倒数第二个例子:
    主要是看diskio.C文件就行,看下 ...

你这拷贝如果是拷贝大数据,在for循环那么久,其他任务都不用做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拷贝如果是拷贝大数据,在for循环那么久,其他任务都不用做啦?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慢慢溜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慢慢溜就行。

裸跑的时候呢?我现在遇到了fatfs耗时问题,文件打开  写入  关闭  耗时10ms不知道怎么降低这个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裸跑的时候呢?我现在遇到了fatfs耗时问题,文件打开  写入  关闭  耗时10ms不知道怎么降低这个时间

裸机只能死等。

可以考虑SDIO DMA等待的间隙干点别的,另外就是弄个速度快的CLASS10的卡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机只能死等。

可以考虑SDIO DMA等待的间隙干点别的,另外就是弄个速度快的CLASS10的卡溜

我现在在做从EMMC中遍历文件一个个拷贝到U盘中,单次写入的时间必须控制在1-3ms内 不然就影响到了其他事情,但是测试了发现  open  write    close这一步骤下来都十多毫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做从EMMC中遍历文件一个个拷贝到U盘中,单次写入的时间必须控制在1-3ms内 不然就影响到了其他事 ...

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查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只能死等。

可以考虑SDIO DMA等待的间隙干点别的,另外就是弄个速度快的CLASS10的卡溜

创建文件不写入数据耗时7MS,创建完后打开文件首次写入数据要33ms,后面再打开文件写入数据耗时14ms左右,单独监测f_write这条语句 耗时1ms,14ms不知道耗在哪里了

网友C(2020-03-06):
@eric2013 关于SD卡复制文件到U盘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慢慢溜就行,那交出CPU代码应该放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2013 关于SD卡复制文件到U盘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慢慢溜就行,那交出CPU代码应该放在哪了

低优先级任务不用管它了,高优先级任务就绪就会抢占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