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1,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

楼主(2016-07-28):
对于F1系列,调用这个函数进行专门的禁止:

楼主: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对于F4系列,系统上电后,所有引脚都是AF0复用,F4系统共支持AF0-AF15种复用
具体到每种复用,查看数据手册就行,比如这个:

==========================================================
对于F4系列,没有专门的禁止函数了,用户只要不是将这几个调试引脚配置成默认的AF0复用即可
因为系统上电,这几个引脚默认是配置成AF0复用,且用于JTAG/SW调试模式。
● PA15: JTDI 处于上拉状态
● PA14: JTCK/SWCLK 处于下拉状态
● PA13: JTMS/SWDAT 处于下拉状态
● PB4: NJTRST 处于上拉状态
● PB3: JTDO 处于浮空状态

=====================================
用户要使用这些引脚做通用IO,只要不配置复用模式即可(GPIO_Mode_AF),配置成输入或者输出就行
GPIO_Mode_IN   = 0x00, /*!< GPIO Input Mode */
  GPIO_Mode_OUT  = 0x01, /*!< GPIO Output Mode */
  GPIO_Mode_AF   = 0x0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_Mode_AN   = 0x03  /*!< GPIO Analog Mode */

网友(2021-11-18):
MARK STM32F1,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

网友A:
一般都不这么用吧,禁止就没法烧录和在线调试了,干点活太受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这么用吧,禁止就没法烧录和在线调试了,干点活太受限制了

是的,有些网友32768的LSE引脚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