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FlashFS 支持spi 接口的Nand flash吗?自己写底层驱动

楼主(2016-07-28):
RLFlashFS 支持spi 接口的Nand flash吗?自己写底层驱动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参考我们V4板子已经发布的总线接口的NAND例子,基于RL-FlashFS的。

就是在驱动接口问题提供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参考我们V4板子已经发布的总线接口的NAND例子,基于RL-FlashFS的。

就是在驱动接口问题提供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static U32 Init (NAND_DRV_CFG *cfg) {

  /* Define spare area layout */
  cfg-&gtgLay-&gtos_LSN = 0;
  cfg-&gtgLay-&gtos_COR = 4;
  cfg-&gtgLay-&gtos_BBM = 5;
  cfg-&gtgLay-&gtos_ECC = 6;

  /* Define page organization */
  cfg-&gtgLay->SectInc  =  512;
  cfg-&gtgLay->SpareOfs =  2048;
  cfg->PgLay->SpareInc =  16;
这几个参数的设置的依据是所使用的flash的特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