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V5开发板定时器功能之PWM例子,支持TIM1到TIM14共14个定时器的所有通道随意配置,调

楼主(2016-07-30):
1.  只要输出的波形没有出现畸形,F407能够支持的频率都是支持的,支持TIM1到TIM4共14个定时器PWM配置,调用极其简单
     且支持互补输出:
    可以输出到GPIO的TIM通道:

    TIM1_CH1, PA8,    PE9,
    TIM1_CH2, PA9,    PE11
    TIM1_CH3, PA10,    PE13
    TIM1_CH4, PA11,    PE14

    TIM2_CH1, PA15 (仅限429,439) 407没有此脚
    TIM2_CH2, PA1,    PB3
    TIM2_CH3, PA2,    PB10
    TIM2_CH4, PA3,    PB11

    TIM3_CH1, PA6,  PB4, PC6
    TIM3_CH2, PA7,    PB5, PC7
    TIM3_CH3, PB0,    PC8
    TIM3_CH4, PB1,    PC9

    TIM4_CH1, PB6,  PD12
    TIM4_CH2, PB7,    PD13
    TIM4_CH3, PB8,    PD14
    TIM4_CH4, PB9,    PD15

    TIM5_CH1, PA0,  PH10
    TIM5_CH2, PA1,    PH11
    TIM5_CH3, PA2,    PH12
    TIM5_CH4, PA3,    PI10

    TIM8_CH1, PC6,  PI5
    TIM8_CH2, PC7,    PI6
    TIM8_CH3, PC8,    PI7
    TIM8_CH4, PC9,    PI2

    TIM9_CH1, PA2,  PE5
    TIM9_CH2, PA3,    PE6

    TIM10_CH1, PB8,  PF6

    TIM11_CH1, PB9,  PF7

    TIM12_CH1, PB14,  PH6
    TIM12_CH2, PB15,  PH9

    TIM13_CH1, PA6,  PF8
    TIM14_CH1, PA7,  PF9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7, TIM12, TIM13, TIM14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TIM9, TIM10, TIM11

    APB1 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 2; 84M
    APB2 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168M
2.  用户只需调用此函数即可:
      正常输出:

     互补输出:

3.  举例说明,比如:我们希望PA9引脚输出10KHz , 直接在主程序调用函数
      bsp_SetTIMOutPWM(GPIOA, GPIO_Pin_9, TIM1, 2, 10000, 5000);   这里使用的是TIM1的CH2通道就这么简单。
===============================================================
基于V5板子的配套例子,为了简单方便起见,我们使用的是PB6引脚,TIM4的CH1通道进行输出10KHz:

示波器测试效果,测试频率10KHz:

=================================================
基于V5板子的例子下载:

楼主:
V5板子配套外设的ili9488背光调节,还有蜂鸣器的设置都是用的这个函数。

网友:
在电机控制中定时器应用还是很广的

网友(2016-12-30):
为什么用keil打开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keil打开是空的?

MDK4和MDK5均没有问题。

网友(2017-04-07):
能控制数量就好了

网友(2017-08-30):
完全重映射, 没有重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重映射, 没有重映射

网友C(2019-03-02):
请教个事,如果主频不是168 比如144MHZ,需要在BSP_PWM修改哪保证对应的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事,如果主频不是168 比如144MHZ,需要在BSP_PWM修改哪保证对应的PWM输出

系统工作到144MHz后,调用下面函数更新下即可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工作到144MHz后,调用下面函数更新下即可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 ...

我的意思 ,168M对应的10KPWM,改为144后,需要在bsp_SetTIMOutPWM修改什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 ,168M对应的10KPWM,改为144后,需要在bsp_SetTIMOutPWM修改什么不?

楼上已经回复,仅需添加那个函数即可,其它不用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已经回复,仅需添加那个函数即可,其它不用动

哦,明白了,谢了大汉兄
用的TIM1,为什么_ulFreq 需要*2? 比如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9, TIM1, 1, 20000, 9000); /* 配置Pe9引脚输出10KHz */

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9, TIM1, 1, 10000, 9000); /* 配置Pe9引脚输5KHz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明白了,谢了大汉兄
用的TIM1,为什么_ulFreq 需要*2? 比如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9, T ...

你获下你的SystemCoreClock实际是多少,我这里没问题,就是楼主位的测试。

网友D(2019-04-04):
硬汉哥,PWM频率想支持比如0.5HZ   0.6HZ   10.1HZ  10.2HZ 可调的 ,该如何更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PWM频率想支持比如0.5HZ   0.6HZ   10.1HZ  10.2HZ 可调的 ,该如何更改呢?

这种低频的要准确,直接定时器中断不是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PWM频率想支持比如0.5HZ   0.6HZ   10.1HZ  10.2HZ 可调的 ,该如何更改呢?

后面弄个升级版,让小数频率也可以得到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弄个升级版,让小数频率也可以得到支持。

那就太期待了

网友(2019-11-05):
硬汉大佬,我需要用TIM1的6路通道输出不同PWM,现在以你的例子为基础,然后修改成如下之后,下载程序然后用示波器看这些引脚,发现PE9 11 13 14的波形像那个三角形那种,然后PE8 10 12 波形却没问题。这种情况我是还有什么没配置么?

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9, TIM1, 1, 20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11, TIM1, 2, 25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13, TIM1, 3, 30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GPIOE, GPIO_Pin_14, TIM1, 4, 35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_N(GPIOE, GPIO_Pin_8, TIM1, 1, 40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_N(GPIOE, GPIO_Pin_10, TIM1, 2, 45000, 5000);
bsp_SetTIMOutPWM_N(GPIOE, GPIO_Pin_12, TIM1, 3, 50000, 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