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V5开发板定时器功能之捕获功能,参考V5裸机例子高级篇红外遥控器即可

楼主(2016-07-30):
例子在V5开发板的网盘里面,这里就不多讲了,只是为大家指引下这个例子是用的定时器捕获功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网友:
有配合RTX操作系统的红外线解码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配合RTX操作系统的红外线解码程序吗?

直接将这个裸机驱动和相关代码添加到RTX操作系统中就可以使用了,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2017-02-03):
有没有红外遥控长按和短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红外遥控长按和短按的功能

好像没有,具体我没有看过。

网友C(2019-08-19):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具体我没有看过。

硬汉哥,我用的103的红外程序,可是用于我自己遥控器解码,发现解码出来的键值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用的103的红外程序,可是用于我自己遥控器解码,发现解码出来的键值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估计格式不一样,参考这个

FatFS作者ChaN老师做的红外收发库,支持NEC,SONY和AEHA格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131&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格式不一样,参考这个

FatFS作者ChaN老师做的红外收发库,支持NEC,SONY和AEHA格式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再试一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再试一试这个

不过硬汉哥,我还是有个疑问,您demo的红外解码也是NEC格式,怎么会读取到的键值和我的不符呢?还有我自己有个识别码,在您demo里没有用到,难道不用识别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硬汉哥,我还是有个疑问,您demo的红外解码也是NEC格式,怎么会读取到的键值和我的不符呢?还有我自 ...

这个还真不清楚咋回事,多找几个遥控器试试,用我们配的那个小遥控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测试过。

另外你可以示波器接上测试下实际接收到的波形看看。

代码也比较简单,自己根据情况修正适配下你的遥控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清楚咋回事,多找几个遥控器试试,用我们配的那个小遥控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测试过。

另 ...

嗯呢,谢谢硬汉哥

网友(2022-07-15):
硬汉哥,例程里用的PB0对应TIM3定时器捕获功能,我用自己的红外接收器,换成了PA3,但是就进不了TIM3中断了,是不是有GPIO和复用资源的对应关系的,PA3要换一个TIMx?

网友D:
已解决,STM32F407ZGT6的高级/通用定时器的IO分配具体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STM32F407ZGT6的高级/通用定时器的IO分配具体见下图

这个使用STM32CubeMX查看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