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V5开发板定时器功能之TIM2,TIM3,TIM4和TIM5的四个比较捕获通道实现高精度单次延迟

楼主(2016-07-30):
1.  这个功能非常有用,比如我们要固定采集一段时间的波形,这个功能就用上了。或者想要一段时间后实现特定功能。
2.   此功能的使用也比较简单:
      首先选择要使用的定时器
    然后初始化函数:bsp_InitTimer
    最后就可以使用,比如我们使用的是定时器2的通道2,希望50微妙后实现LED翻转,实现方法如下:
    bsp_StartHardTimer(2 , 50000,  (void *)TIM_CallBack2);  注意第一个参数是通道。表示使用的是TIM2的通道2
   参数TIM_CallBack2是定时器中断的回调函数,定时器时间到了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断里面,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实现LED翻转即可
=====================================================================
基于V5板子的配套例子,我们做的比较简单,K1按键按下,实现50ms的精确延迟,在定时器中断的回调函数实现LED翻转。

网友A(2020-08-07):
老哥,我对源码里面的思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没有设置捕获通道就可以触发捕获的中断呢,我记得以前做实验,使用输入捕获功能的时候,是需要外部信号来触发捕获的呀,还请老哥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对源码里面的思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没有设置捕获通道就可以触发捕获的中断呢,我记得以前做实验, ...

F4的这部分知识点和H7的是一样的,H7专门写了一章教程,你学习下。

看完后,哪里不太理解,再交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网友:
好的,原来在H7那里,我先瞧瞧,多谢老哥

网友A:
已经搞明白了,其实和输入捕获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和输出比较有关系,在F4的参考手册中,输出比较章节的时候,描述如下:此功能用于控制输出波形,或指示已经过某一时间段当捕获/比较寄存器与计数器之间相匹配时,将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标志置 1( TIMx_SR 寄存器中的 CCxIF 位)。如果相应中断使能位( TIMx_DIER 寄存器中的 CCXIE 位)置 1,将生成中断这就很清楚了呀,也就是说,只是用到了输出比较功能的一部分,以前一直以为输出比较就是用来产生PWM的,没有想到还能这么用,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明白了,其实和输入捕获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和输出比较有关系,在F4的参考手册中,输出比较章节的时候 ...

嗯,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