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运行计数问题

楼主(2016-07-30):
本人刚学FreeRTOS
参考了V6-301_FreeRTOS实验_串口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这个工程,打印任务运行情况,可我的打印结果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vTaskUserIF        182747        1%
IDLE               10597433    98%
vTaskLED           1               <1%
vTaskStart         1              <1%

vTaskLED与vTaskStart,这两个任务都是控制LED的闪烁,只是调用的vTaskDelay(220); 阻塞时间不一样。
vTaskLED与vTaskStart打印的运行计数没有增加,但实际中这两个任务是在运行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任务执行的功能太简单,不足以计一次数。

楼主:
例程也不复杂,为什么可以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也不复杂,为什么可以计数,

vTaskLED与vTaskStart功能太简单,不足以计数,你在里面执行下串口打印,效果就出来了,这么说是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askLED与vTaskStart功能太简单,不足以计数,你在里面执行下串口打印,效果就出来了,这么说是否明白了。

谢谢,试了下,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