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F407设置疑问

楼主(2016-08-01):
在使用F407的ADC+定时器+DMA的采样方式中,如果打开IRAM2,ADC采样就异常,得到全部是0.  但是,DAC也是定时器+DMA方式,却是正常的。
如果放弃IRAM2,ADC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段内存是内核专有的,除了内核任何其它总线都不能访问,这就意味着,一旦编译器将数据分配到CCM中,而同时使用了DMA访问,显然会出问题。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关于ccm内存的使用可以看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814&fromuid=392580

网友:
CCM RAM不支持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M RAM不支持DMA。

那我们只能放弃那个64K的RAM了吗?

我没有特别定义变量到这个RAM中,都是Keil编译自动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内存是内核专有的,除了内核任何其它总线都不能访问,这就意味着,一旦编译器将数据分配到CCM中,而同时使用了DMA访问,显然会出问题。
关于ccm内存的使用可以看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 ... ;amp;fromuid=392580

网友:
这种用法好繁琐,还不知道有没有潜在风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只能放弃那个64K的RAM了吗?

我没有特别定义变量到这个RAM中,都是Keil编译自动搞得。

在主程序里面设置一个指针变量,指向这个CCM RAM的首地址,直接用就行了,不让MDK去设置。
以前总结的几个使用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4

楼主:
好了,我这么用了,应该也不算浪费了。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60)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8X16);
}

网友(2019-04-21):
引用 楼主:
好了,我这么用了,应该也不算浪费了。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60)

我直接用指向外部SRAM的方法,把动态内存指向到IRAM2里了,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define IRAM2 ((U32)0x10000000)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64)

volatile U32 *aMemory = (volatile U32 *)IRAM2;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 *)aMemory, GUI_NUM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