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奇怪问题

楼主(2016-08-02):
今天调试一个板子出现一个奇怪问题,晶振上的峰峰值很小360mv,但是也能工作,程序正常运行。查看类似的板子晶振出来的波峰峰值是2.4V。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把你能用的板子上面的晶振极其配套电容焊接到你这个有问题的板子上面,如果还有问题就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或者查看芯片是否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能用的板子上面的晶振极其配套电容焊接到你这个有问题的板子上面,如果还有问题就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或者查看芯片是否焊接好。

哪些地方会影响晶振工作。芯片,晶振,电容都移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地方会影响晶振工作。芯片,晶振,电容都移过来了。

如果都移过来了还有问题,那就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或者芯片没有焊接好

帮顶,看看其他网友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