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SBH_Process程序死循环跑不出问题

楼主(2016-08-05):
在移植“V6-106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工程中USB部分程序到自己工程中时发现运行到USBH_Process程序时执行过程中一直走HOST_IDLE支路,并且进入后直接退出,无法执行下一进程

楼主: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void){
    bsp_init();
    USBH_Init(&USB_OTG_Core,USB_OTG_HS_CORE_ID,&USB_Host,&USBH_MSC_cb,&USRH_cb);
    while(1){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
}

网友:
继续往下跟踪呀。。。。最后一个if不是说要查询到usb connected才会进行下一步吗?为什么没有出现connected状态?八成usb硬件配置不对了
USBH_Process()整个处理流程很稳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往下跟踪呀。。。。最后一个if不是说要查询到usb connected才会进行下一步吗?为什么没有出现connected状态?八成usb硬件配置不对了
USBH_Process()整个处理流程很稳健了

我现在发现在问题应该出现在初始化配置中,USBH_Init程序全速跑就检测不到设备,debug单步跑就能够检测出设备连接,HCD_IsDeviceConnected程序返回值为1

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会在哪里呢,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全速跑发现是进入USBH_OTG_ISR_Handler中断程序中出不来了,只有停下来单步跑才能跑出中断程序,这又是啥原因啊

网友:
这个例子里面的不是新版本的USB库,使用新版本的,移植下,我给FreeRTOS教程配套的例子做的,含简单的移植步骤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子里面的不是新版本的USB库,使用新版本的,移植下,我给FreeRTOS教程配套的例子做的,含简单的移植步骤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

已经监测出程序运行根本就没有从USBH_Init程序中退出,一直在不停的产生中断,请问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移植的时候,很顺利。

楼主:
有人知道吗,为什么一直不停的中断

网友:
一直不停进中断是没问题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usb的中断很频繁

网友(2017-09-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