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SLIDER 滑块垂直使用奇怪问题。
螺旋是时间最美的曲线。

楼主(2016-08-05):
SLIDER 滑块当垂直使用时,发现左键是上,右键是下,问题

SLIDER_SetNumTicks(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 5);
SLIDER_SetRang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 0, 4);
以上设置时出现滑块跳动不正常不能对准刻度,改成一下
SLIDER_SetRang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 0, 12);
后跳转正常能对齐刻度,但数与刻度不对应。
设置将上下按键接受到消息在窗口里,    case WM_KEY:里转发成左右按键消息

SLIDER_SetNumTicks(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 5);
SLIDER_SetRang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 0, 4);
以上的设置就会正常,有遇到的可以测试一下这个问题。版本5.24高版本没试过
可能也存在这个BUG吧。

楼主:
eric2013 有空能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测试过,后面有时间了测试下看看。

网友A(2019-07-13):
请问垂直使用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垂直使用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