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的内存管理为啥那么难用

楼主(2016-08-09):
1.请问为啥ucos的内存管理那么难用?都是以一整块分配的?都是等分的?难道就没有像malloc函数那样,按照大小分配吗?请问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
uCOS-II里面的这种内存分块的形式才是最安全可靠的,malloc之类的动态内存分配都有内存碎片问题,这种方式很难通过高等级安全认证的。
----------------------------------------------------
如果要使用的话,就用malloc就行。或者从网上淘一个内存管理方法移植下。内存管理这块FreeRTOS做的比较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