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F429+32位SDRAM,实际项目中强烈推荐将BMP, JPG,PNG等格式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

楼主(2016-08-10):
使用F429+32位SDRAM,实际项目中强烈推荐将BMP, JPG,PNG等格式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再输出,性能强劲。
注意,这里的绘制是指的将图片解码到存储设备中,比如JPEG图片:

刷800*480*2的图片速度可以达到15ms一帧:

楼主:
现在F429教程中配套的图片显示例子基本都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LZ共享的都是干货啊……

网友:
 性能比407强劲多了!

网友(2016-11-07):
楼主怎么学的,好厉害,这些东西看文档说明不怎么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学的,好厉害,这些东西看文档说明不怎么会用啊

这些只能不断摸索测试。官方手册比较简陋,只有API函数说明。

网友(2017-05-21):
你好,请教下, 一帧 等于多少字节数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下, 一帧 等于多少字节数啊 ??

刷800*480*2字节

网友(2018-12-26):
楼主好 ,我现在用的是407加sram,ucos+emwin,显示一张300*200的PNG要1s左右,按您上述方法做会改善吗?

网友:
楼主好 ,我现在用的是407加sram,ucos+emwin,显示一张300*200的PNG要1s左右,按您上述方法做会改善吗?

F407折腾PNG的价值不大。用位图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07折腾PNG的价值不大。用位图靠谱。

做了一下调用百度地图静态图API的那个,它返回的的是png的图片,手头没有429,就用407做了一下,但是图片刷新特别慢。

网友:
做了一下调用百度地图静态图API的那个,它返回的的是png的图片,手头没有429,就用407做了一下,但是图片 ...

这种应用,PNG没法实时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