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中创建DHT11任务不能显示温湿度

楼主(2016-08-11):
UCOSIII中创建DHT11任务用来10分钟采集一次数据,数据在界面上显示   ,但现在数据不采集显示的温湿度也不更新

网友:
Temp=Get_Temperature(8);
      sprintf(Show_CPUUsage, "%4.1f",Temp); //数字转字符串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Dlg, ID_TEXT_5),(const char *)Show_CPUU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写   能指点吗    修改了好几次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写   能指点吗    修改了好几次没成功!!!!!

函数DHTII_init() 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是个while大循环

DHTII_init()
while(1)
{
    DHT11_Read_Data(xxxxxxxxxxxxx)
    这里再加上uCOS-III的延迟函数,延迟500ms就行,根据你需设置更新时间
    这里再加个串口带有,测试看看数值是否更新了。

}
你先测试下这个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DHTII_init() 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是个while大循环

DHTII_init()
while(1)
.......

谢谢  现在数据出来了   只是检测很慢   程序启来后要等几分钟才能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DHTII_init() 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是个while大循环

DHTII_init()
while(1)
.......

请问温湿度是用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函数体 ,temperature为温度,想要它加入条件判断怎样加    比如1度到28度   文本颜色黑色    29度到32度文本颜色红色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TEXT_SetTextAlign(hItem, TEXT_CF_RIGHT | TEXT_CF_BOTTOM);
            if(temperature=0,temperature<=29)//
                    {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LIGHTBLUE); //背景颜色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RED);//文本颜色黑色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16);  //字体
        }
          if((temperature=30,temperature<=35)==0)//
                {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RED); //背景颜色红色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文本颜色黑色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字体
                    }

网友:
这个显示DHT11的程序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DHT11的程序做出来了吗?

没有   窗口上不显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窗口上不显示 !

能发一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