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使用FatFs不能写!!!

楼主(2016-08-11):
版主您好!采用例程SDIO+文件系统的例程,进行读写速度测试,前两天还可以实现,今天发现怎么也写不进去,后来把断点加在读文件处,发现“没有找到文件 Speed1.txt”,也就是之前的挂载,打开根目录都没有错误,“openfile”的时候其实压根就没有在根目录下创建文件。我用的金士顿4G和8G的卡都试过,应该跟卡没有关系,并且我用模拟U盘的程序试过,卡是可以正常读写,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线等!

网友:
程SDIO+文件系统的例程是那个例子,
另外就是看FatFS返回的错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