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800*480 32bit显示刷屏很慢啊

楼主(2016-08-11):
刚试了下一个7寸屏 800*480的32bit rgb刷屏,就显示一个FRAME和几个按钮。
速度真是有点慢,完全显示出来估计要5秒左右。
显示FRAME都能清楚看到显示流程,先是显示FRAME的标题栏,然后是左右两边的边界框,最后才是FRAME的客户区。
但是改成16bit后,几乎就是立马显示,估计就是半秒。
显示数据都是在flash和ram中,应该也没什么可加快的咯
然道就是要这么慢?

网友:
你的SDRAM是不是16位的,用32位的就好了,另外就是适当降低你的LTDC输出的时钟大小,此时的时钟速度要是RGB566时时钟速度的一半。

用我们的V6板子,测试32位色ARGB8888还是可以的,显示控件什么的没问题,跟F407+RA8875一个速度,但是刷图不行,跟RGB565比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