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IAP跳转到指定地址失败

楼主(2016-08-11):
使用下面这段代码时,会出错,而且只有使用FreeRTOS时才会失败,UCOS-III使用下面这段代码不会有问题

#define APP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10200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printf("\n\rJump_To_Application~\n\r");
            Jump_To_Application();

在FreeRTOS的用户段程序中,向量表也是对的,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10200

在跟踪代码调试时,发现在还没跑到主的main函数之前,初始化ZIDATA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跳转到xPortSysTickHandler函数中,如下call stack,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如果不是用跳转的形式执行程序,是没问题的,也就是把bootloader去掉,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 ,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
boot代码是裸机实现的吗。而app是freertos,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是的,bootloader是裸机,app是freert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bootloader是裸机,app是freertos。

根据你前面的调试说明,应该是你在boot代码里面开启滴答定时器中断了,导致进入到app后进入到app代码设置的滴答定时器中断里面,你试试在跳转前,关闭全局中断试试。

下面这些代码之前加入关闭全局中断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printf("\\n\\rJump_To_Application~\\n\\r");
            Jump_To_Application();

楼主:
哦,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前面的调试说明,应该是你在boot代码里面开启滴答定时器中断了,导致进入到app后进入到app代码设置的滴答定时器中断里面,你试试在跳转前,关闭全局中断试试。

下面这些代码之前加入关闭全局中断
JumpAddress = *(__IO  ..

好了,果然是在bootloader中开启了滴答定时器导致的,谢谢硬汉的支持!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前面的调试说明,应该是你在boot代码里面开启滴答定时器中断了,导致进入到app后进入到app代码设置 ...

虽然本贴的楼主在BOOT LOADER中关闭了系统滴答,跳转到APP中才成功。
但我这边不是这样子的。BOOT中系统滴答中断开启的,可以跳转到FREE RTOS的APP中。
如果APP1或APP2都使用或一个使用FREE RTOS,APP1和APP2之间跳转不成功。
如果BOOT LOADER也用FREE RTOS,那跳转到APP(用或不用FREE RTOS)中,都会进错误中断。
跳转之前,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都不行。
从FREE RTOS跳转到裸机的APP中,一执行完系统滴答,就进错误中断。
以前,全用裸机,几个APP之间想怎么跳转就怎么跳转。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前面的调试说明,应该是你在boot代码里面开启滴答定时器中断了,导致进入到app后进入到app代码设置 ...

谢谢指点,我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