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程序卡死
知识无涯,学无止境

楼主(2016-08-11):
armfly版主,你好,V3板子用你的例程是可以读取和写入SD卡,但是我在其他例程(printf和scanf)上修改成SD卡程序,但是程序只是串口输出正常,无法执行发送读写的命令(1或者2),串口停止在图1,  ,程序调试中会卡死,如图2  ,为什么用其他的工程就不行,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工程编译什么都没什么问题,main.c 中的程序也是全部复制FATFS例程中,这个问题困扰我蛮长时间了,希望版主给予解答,感激不尽
共同探讨问题,分享经验

网友:
是不是中断函数没有移植过去。

楼主: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个问题,版主回复问题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回答也很准确,厉害
共同探讨问题,分享经验

楼主:
貌似还有个小问题,1234这几步骤都可以完成,第五步的时候,测试出来的读写速度均为0,但是我看内存卡中的有SPEED1.TXT,大小为2048KB,烦请版主解答,谢谢
共同探讨问题,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断函数没有移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有个小问题,1234这几步骤都可以完成,第五步的时候,测试出来的读写速度均为0,但是我看内存卡中的有SPEED1.TXT,大小为2048KB,烦请版主解答,谢谢

是不是文件有读写,只是测试出来的速度为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bsp_timer.C文件里面的滴答定时器没有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文件有读写,只是测试出来的速度为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bsp_timer.C文件里面的滴答定时器没有初始化。

文件是写进去了,感觉应该是你所说的滴答定时器没有启动导致,基本读写功能已经实现,那一小点也不管SD的事
共同探讨问题,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