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再说st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6-08-11):
今天貌似搞明白了

网友:
可以配置RGB888,没问题的,emWin本身的处理的是32位的颜色,实际输出给显示屏的时候,会根据用户配置的颜色模式,进行转换输出,F429的底层驱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nxp的lpc4353,不知道429的具体硬件是怎么弄的,但大概是差不多的吧。
我用GUICC_M888这个颜色转换出来的数据,直接查看SDRAM内的数据就是3字节对齐的啊,并不是4字节对齐的
而又因为这个SDRAM的数据是直接写入LCD控制器的,LCD控制器是32bit的,并不能做3字节的 ..

控制器的颜色格式是可以配置的,你那里没有配置吗,F429是支持8中颜色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