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时间片轮问题

楼主(2016-08-12):
我看咱们发布的关于freertos的pdf教程中关于时间片轮这块有点疑问,教程上说每个任务时间是5个系统节拍,而实际测下来只有一个系统节拍,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改片轮的时间,望版主指导一下

网友:
注意一点,并不是说设置了5个时间片大小,每个任务都要执行满5个时间片才可以切换到另外的同优先级任务,也可以通过调用延迟等函数将自己挂起,如果此时没有高优先级任务抢占,会切换到下一个同优先级任务,此任务剩下没有执行完的时间片放弃,不再使用了。

网友:
老大,其实我想补充两点

1.freertos的pdf教程 关于时间片的设置有点问题,《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FreeRTOS教程(V1.0)》第323页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这里面4个函数的优先级设为 1 2 3 4 ,我也是看了挺久看不明白,但是代码里面是对的 设为1 2 2 4 有两个相同才是时间片调度。

2.其实我也纳闷楼主的问题,楼主的意思应该是5个系统节拍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比如说我想改为10个系统节拍,哪应该在哪里修改呢?

望老大解答,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其实我想补充两点

1.freertos的pdf教程 关于时间片的设置有点问题,《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FreeRTOS教程(V1.0)》第323页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这里面4个函数的优先级设为 1 2 3 4 ,我也是看了挺久看不明白,但是代码里面是对的 设为1 2  ..

1.  谢谢兄弟指出这个问题,教程里面写错了,以实际程序代码为准
2.  FreeRTOS不支持时间片数的设置,当前的FreeRTOS的策略是一个系统时钟节拍后就检测时候有同优先级的不,有就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