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仿真 切换任务 查看

楼主(2016-08-12):
仿真条件:使用的是  F103的 FREERTOS模板工程,第一个工程,
               关闭所有外设
          //bsp_InitUart();
    //bsp_InitLed();
    //bsp_InitKey();
       关闭SYSTICK 滴答中断 portNVIC_SYSTICK_CTRL_REG = ( portNVIC_SYSTICK_CLK_BIT | portNVIC_SYSTICK_INT_BIT)  不让系统自动切换任务
     所有建立的任务都是 死循环延时;

      目的:手工 调试 单步跟踪任务的切换过程
     现象:在启动函数vTaskStartScheduler  中可以启动 SVC中断,最终切换到 vTaskTaskUserIF  任务中,但是
    static void vTaskTaskUserIF(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vTaskDelay(1000);

    }
}
vTaskDelay执行到,portYIELD_WITHIN_API();  这里的时候是 悬起 PENDASV中断,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vPortYield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我觉得应该就执行 xPortPendSVHandler ,但是结果却是 vTaskDelay  返回了,没有启动  PENDSV  ,任务一直不能切换,
  楼主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资料也看了很多,现在直接仿真 结果 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调试仿真的问题,以前好像遇到过。设置断点调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