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请教Jlink连接电脑提示No Jlink Device Found
GOOD GOOD STUDY

楼主(2016-08-14):
本人菜鸟一只。。。希望各位大牛多指点一下
我用STM32开发板连接电脑时总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用Keil调试时 就显示No Jlink Device Found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

网友:
电脑端的JLINK驱动是否安装了,还有就是你的JLINK 插上后,JLINK上的LED等是否常亮,还是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