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使用STemWin5.32选择ARGB8888格式显示JPEG图片的bug,裸机版本和OS版本都有bug

楼主(2016-08-16):
注意,这个bug是ST官方造出来的,与原始的emWin代码无关。
=====================================
实际测试如下几个版本:
STemWin532_CM4_Keil.lib
STemWin532_CM4_Keil_ot.lib
STemWin532_CM4_OS_Keil.lib
STemWin532_CM4_OS_Keil_ot.lib
测试时将JPEG图片解码到内存设备:

  GUI_MEMDEV_Handle hMemJPEG;
  GUI_JPEG_INFO JpegInfo;

  GUI_JPEG_GetInfo(_ac2, sizeof(_ac2), &JpegInfo);

  /* 绘制到内存设备 */
  hMemJPEG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800, 480,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JPEG);
  GUI_JPEG_Draw(_ac2, sizeof(_ac2),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 */
  GUI_MEMDEV_WriteAt(hMemJPEG, 0, 0);
---------------------------------------------------------------
裸机,FreeRTOS和uCOS-III版本都测试了,颜色格式选择ARGB8888,出现如下bug现象

而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提供的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楼主:
初步推测是ST官方对部分代码优化造成的,而MDK提供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2016-10-31):
引用 网友A:
初步推测是ST官方对部分代码优化造成的,而MDK提供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好,请问一下429的 emwin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布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429的 emwin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布啊 ???

15号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