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net处理网线随意插拔的注意事项总结,更新时间2016-08-20

楼主(2016-08-16):
软件端:
======================================
1.  随意插拔网线,对于HTTP Server来说,可以自动实现重连。
2.  使用TCP Client时如果断网线了是需要重新连接的。

驱动端:
======================================
1. 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首次上电情况下,MAC外加PHY芯片的形式在识别不同网络的环境的
时候速度比较慢,基本都是几秒钟,甚至更长,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线不是系统上电前就插上的,
插上网线后,系统要等待外部网络环境的识别,时间长的话,会影响其它任务的执行,此时就需要
将这个识别过程所在的任务设置为低优先级,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 使用的过程中,随意插拔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如果切换到其它的网络环境就得重新获取当前的网络环境,
还用以前的配置是不合理的。

PS : 随着以后的使用再逐渐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