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文件系统无法挂载,

楼主(2016-08-16):
将RL-FLASH移植到ucos下,结果文件系统移植挂载不上去,提示""(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版主有碰到类似问题吗?
还有RL_flash为什么还要用到串口功能,是用于调试吗?不管错误直接运行就会死在串口上面

网友:
特别注意一点,使用RL-FlashFS不可以使用MDK的微库,这点是否注意了。

楼主:
已经关闭微库, 挂载不成功,里面也不能跟踪进去, 就是搞不懂文件系统读取串口数据干什么用

网友:
用freertos试试,直接移植就成功

楼主:
每次都是调用  fread()函数时就挂了,直接在读取串口输入那里死循环,

网友:
那个串口函数与flashfs中的gets冲突,把串口函数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去试试看, 文件系统中需要串口输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不要重定义就可以了是吧

楼主:
试过了,删除掉也不行,写的时候都显示成功的,读的时候就失败了,而且显示根目录下文件也不对的

楼主:
唯一区别是不会死在串口上面,不会还有冲突吧,

网友:
你好,能加我qq437795838讨论下么

网友(2021-04-13):
虽然是很老的帖子了,但是最近移植也碰到了问题。在这里我也回复下解决问题的方法:RL-FlashFS文件系统和FATFS不一样,RL-FlashFS文件系统需要完整的库支持,首先微库不能勾选,其次需要重定义串口的输入输出功能。我移植的串口文件已经重定义了,但是是针对TcpNet的重定义,没想到不支持,我把V7例程的串口重定义复制过来,读写数据就正常了。所以创建文件没问题,但是读写数据有问题,而且程序卡在串口读写程序那里,问题就在于库和串口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