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多次删除会 hardfault  UCOS我这么用不会出错啊

楼主(2016-08-17):
FREERTOS  创建一个任务会,在删除,然后再次调用删除,结果确会进入 fault    ,但是我之前用UCOS不会啊,这个情况 多次删除的会用到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查一下,这种简单的操作,FreeRTOS不会有问题的。

ps:由于论坛的bug,造成你重复发了一个帖子,我将其删掉了,特此跟你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查一下,这种简单的操作,FreeRTOS不会有问题的。

ps:由于论坛的bug,造成你重复发了一个帖子,我将其删掉了,特此跟你说一下。

网友:
博主,我又来麻烦了了。。我之前的项目使用UCOS做的,有三个任务 A,B  ,C,   优先级A高于B高于C,C是语音任务,这个语音任务随时需要停止,或者更新语音内容,A   B  都可能随时创建C或者删除C,在UCOS中我每次都是在AB  中直接删除,重复删除了也不会出错,但是在FREERTOS中的话,必须判断句柄是否为空。   情况,比如,B删除C,然后置空C的句柄,但是在置空之前就可能被A抢占,这个时候再去判断句柄是否为空就不好使呢,然后再次删除就会系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