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将PNG图片的绘制到内存设备中,然后再调用内存设备的函数进行显示将不再具有透明效

楼主(2016-08-18):
2018-08-08更新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79

方法------------------------------------------:
hMemPNG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PNG);
    GUI_PNG_Draw(_acBuffer, file.fsize, 0, 0);
    GUI_MEMDEV_Select(0);
显示------------------------------------------:
     GUI_MEMDEV_WriteAt(hMemPNG1, 10, 120);
     显示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
下面两个图片背景以及是黑色的,这个是因为绘制PNG图片到指定的内存设备
GUI_MEMDEV_Select(hMemPNG);时,背景背景默认就是黑色,当然用户也可以
专门调用函数: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将背景色设置为黑色。

网友:
老师,您原来的教程里面貌似  内存设备可以显示透明的啊?  是不是新版的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原来的教程里面貌似  内存设备可以显示透明的啊?  是不是新版的不支持了?

这里有区别,为了加速PNG图片的显示,这里将PNG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里面,以后显示就不需要再重复的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区别,为了加速PNG图片的显示,这里将PNG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里面,以后显示就不需要再重复的解码了。

png图片不都是直接用工具转换成显示数据数组了么,怎么还要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g图片不都是直接用工具转换成显示数据数组了么,怎么还要解码?

PNG图片要解码的,如果你是将其转换成位图了就不需要了,因为转换软件已经帮你解码好了。

网友D(2018-08-07):
那现在PNG要在内存中显示 带透明层怎么处理呢?

网友:
转换成位图 图片就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现在PNG要在内存中显示 带透明层怎么处理呢?

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79

网友:
谢谢  我先试试

网友:
测试 这样内存设备的旋转GUI_MEMDEV_Rotate()相关函数都没问题,但GUI_MEMDEV_WriteEx这个函数镜像 还是有黑底,我之前用GIF文件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