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官方例程SIM_CustomBitmapView出错

楼主(2016-08-18):
我使用VS2013运行官方例程SIM_CustomBitmapView,没有出现

正确图片

正确图片

不管Device.bmp和Device1.bmp怎么改设备位图都是:

出错

出错

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哪儿定义的地方需要改

网友:
在模拟器上面仅是使用MainTask.C文件里面的内容也是可以的,具体那个显示图片怎么弄出来,我也不太会,主要是对VC不怎么熟悉。

楼主:
这个只要不使用自定义位图,把SIM_GUI_UseCustomBitmaps();屏蔽了就行,但是我看了手册里面介绍,只要更改Device.bmpDevice1.bmp就能修改设备位图,而且szu_lsh帖子里官方例程演示这个例程正常,但是我编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上面仅是使用MainTask.C文件里面的内容也是可以的,具体那个显示图片怎么弄出来,我也不太会,主要是对VC不怎么熟悉。

网友:
这个只要不使用自定义位图,把SIM_GUI_UseCustomBitmaps();屏蔽了就行,但是我看了手册里面介绍,只要更改Device.bmp和Device1.bmp就能修改设备位图,而且szu_lsh帖子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1官方例程演示这个例程正常,但是我编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不使用自定义位图,把SIM_GUI_UseCustomBitmaps();屏蔽了就行,但是我看了手册里面介绍,只要更改Device.bmp和Device1.bmp就能修改设备位图,而且szu_lsh帖子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1官方例程演示这个例程正常,但是我编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弄

这个要修改模拟器的,具体我也不会改,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修改模拟器的,具体我也不会改,帮顶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