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emWin中显示DHT11的问题

楼主(2016-08-20):
1,在只有ucos的情况下从DHT11读出来的数值可以正常显示。
2,在ucos下移植emwin(移植好的例程)后,再显示出来的数值是一个定值,无变化,加入临界状态也没有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只是移入了emwin,没有做emwin的其他操作)
3,程序如上。

网友:
1.  是不是仅仅加入了emWin的代码,但是没有做任何emWin的函数操作,特别是GUI_Init函数的调用。
2. 这个任务里面加个串口打印,确认这个任务是否被执行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仅仅加入了emWin的代码,但是没有做任何emWin的函数操作,特别是GUI_Init函数的调用。
2. 这个任务里面加个串口打印,确认这个任务是否被执行到了。

1,仅仅加入了emwin的代码,没有做任何emwin的函数操作,GUI_Init只在开始初始化了一次。
2,加了一个LED的显示,执行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