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读取温度值的问题

楼主(2016-08-22):
在UCOS下读取DHT11数值的时候,需不需要更改DHT11中的延时函数啊?

网友:
延迟怎么实现的,发代码看下,不是uCOS自带的延迟实现也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怎么实现的,发代码看下,不是uCOS自带的延迟实现也没关系的。

用的原子移植好的UCOS和EMWIN的程序,DHT11用的是你们的程序(PG11),开发板和液晶是你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原子移植好的UCOS和EMWIN的程序,DHT11用的是你们的程序(PG11),开发板和液晶是你们的。

请使用我们开发板使用的uCOS-III和emWin例子和bsp_dht11.C驱动,搞个DHT11基本没有难度,主要是我手头没有这个传感器,有的话,发个例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我们开发板使用的uCOS-III和emWin例子和bsp_dht11.C驱动,搞个DHT11基本没有难度,主要是我手头没有这个传感器,有的话,发个例子出来。

网友:
你们的程序只有UCOSII入门实验和出厂附带的综合测试,没有UCOSIII和EMWIN结合的。基础打得不好,所以弄起来较费劲。可以弄个其他的传感器,18B20[s:1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程序只有UCOSII入门实验和出厂附带的综合测试,没有UCOSIII和EMWIN结合的。基础打得不好,所以弄起来较费劲。可以弄个其他的传感器,18B20[s:130]

。。。。
你确定你用的是我们的板子么,对我们的V5是否了解,所有的emWin例子都是uCOS-III的,综合例子也是uCOS-III的,太多太多了,有100多个,FreeRTOS,RTX等系统的emWin模板也有,发个链接自己看吧
如果买二手版就先熟悉下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如果是我们的V5客户,联系旺旺售后加V5售后群,找我即可,Eri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