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求UCOS2任务堆栈大小检测?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8-22):
求一段UCOS2任务堆栈大小检测用的程序,现在是机器跑一个小就死机。怀疑是某个任务堆栈设备大小。

网友:
在你的一个任务里面调用这个函数,即可,另外你的统计任务要初始化:

*********************************************************************************************************
*    函 数 名: DispTaskInfo
*    功能说明: 将uCOS-II任务信息打印到串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ispTaskInfo(void)
{
    OS_TCB      *ptcb;            /* 定义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TCB = TASK CONTROL BLOCK */
    OS_STK_DATA stk;            /* 用于读取任务栈使用情况 */

    ptcb    = &OSTCBTbl[0];        /* 指向第1个任务控制块(TCB) */

    /* 打印标题 */
    printf("==================================================\\r\\n");
    printf("  优先级   使用栈  剩余栈  百分比   任务名\\r\\n");
    printf("  Prio     Used    Free    Per      Taskname\\r\\n");

    /* 遍历任务控制块列表(TCB list),打印所有的任务的优先级和名称 */
    while (ptcb != NULL)
    {
        /*
            ptcb->OSTCBPrio : 任务控制块中保存的任务的优先级
            ptcb->OSTCBTaskName : 任务控制块中保存的任务名称,需要在创建任务的时候
            调用OSTaskNameSet()指定任务名称,比如:
            OSTaskNameSet(APP_TASK_USER_IF_PRIO, "User I/F", &err);
        */
        OSTaskStkChk(ptcb->OSTCBPrio, &stk);    /* 获得任务栈已用空间 */
        printf("   %2d    %5d    %5d    %02d%%     %s\\r\\n", ptcb->OSTCBPrio,
            stk.OSUsed, stk.OSFree, (stk.OSUsed * 100) / (stk.OSUsed + stk.OSFree),
            ptcb->OSTCBTaskName);
        ptcb = ptcb->OSTCBPrev;                    /* 指向上一个任务控制块 */
    }
}
=======================================
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一个任务里面调用这个函数,即可,另外你的统计任务要初始化:

*********************************************************************************************************
*    函 数 名: DispTaskInfo

网友:
非常好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