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Art Accelerator是啥,原来就是DMA2D,起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楼主(2016-08-22):
有时候看外文资料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起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Flash里面的那个加速器。

网友:
少点真诚,多点套路

网友(2016-11-06):
楼主,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对于F429DISCOVERY板子来说,
1、LCD驱动硬件上配置成了4线SPI,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单靠SPI就可以点亮屏幕呢
2、板子给的例子是LTDC点亮,后面还有DMA2D传输,如果不用sdram的话,DMA2D可以使用吗,如何实现不使用sdram然后使用dma2d绘图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429的fmc刷屏跟ltdc刷屏以及dma2d刷屏哪个快一点呢

网友:
希望楼主有时间的不啊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有时间的不啊不吝赐教

1. SPI方式可以的,显示屏支持就行。
2.  SDRAM的作用是LCD的显存,比如你要驱动480*272的分辨率的裸屏,16位色,你的显存就需要
480*272*(16/8) 个字节。

3.  FMC刷新不行的,以我们V6板子,429+32位SDRAM,刷新一张800*480*2大小的位图需15ms,而是由FMC+RA8875得需要100ms作用,差到6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