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找到了F429配置为32位色的情况用emWin刷图片慢的原因了,是emWin本身的缺陷,在5.3

楼主(2016-08-22):
现在我们V6板子一直用的RGB565,刷色块是1亿2千万,而用ARGB8888的时候刷色块也是非常快的,可以达到8000万。
这里注意一点,这个不仅仅是DMA2D个功劳,你用的SDRAM性能也很重要,要用32位带宽的,因为DMA2D是把颜色值往
SDRAM显存里面刷的。
--------------------------------------------------------------------------------------------------
那么此时,问题来了,16位色刷图片的时候,刷800*480*2的图片仅需要15ms,而32位色的时候刷800*480*2,居然干到200ms左右
这个差距太大了,经过研究,应该是找到原因了,我采用下面这么方法刷图片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800, 480, GUI_MEMDEV_HASTRANS);

/* 将图片解码到内存设备中 */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GUI_DrawBitmap(&bm1, 0, 0);  -------注意,由于emWin内部是32位的ABGR个颜色格式,这里会调用底层函数进行颜色转换,以适应当前显示屏的显示。
GUI_MEMDEV_Select(0);

显示的时候调用函数: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
----------------------------------------------------
16位色和32位色的关键就在这个显示函数上面了,使用16位色的时候,这个显示函数不会再调用底层函数进行颜色转换。
而使用32位色的时候,还继续调用底层颜色转换函数,将ABGR转换为ARGB,差距就在这里。

楼主:
看了5.34的更新记录,这个版本应该是更新了这个缺陷。
============================================

网友:
顶。找这个点花时间啊。学就几分钟

网友(2016-11-20):
引用 网友A:
看了5.34的更新记录,这个版本应该是更新了这个缺陷。
============================================

网友(2016-08-22):
你好,你们的emwin 什么时候发布啊,现在的教程是使用哪个版本的 ??

之前说是 emwin v5.32, 不知道现在最终是哪个版本的 ??

楼主(2016-11-20):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们的emwin 什么时候发布啊,现在的教程是使用哪个版本的 ??

之前说是 emwin v5.32, 不知道现在最终是哪个版本的 ??

模拟器和例子全部使用5.3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