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dio控件横向排列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8-23):
实际测试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2016-12-23):
那么如何对这个组进行操作呢?没有这个组的句柄啊???

网友:
RADIO_SetGroupID();第二个参数为什么都是1,这样的话怎么获取这个group的返回值

网友A:
这个radio button有个BUG,就是设置用radio_createEx创建单选按钮时,radio text字体为GUI-Font32_ASCII时,不管你设置几个BUTTON,每次最后一个BUTTON字体显示不全,改成资源列表形式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如何对这个组进行操作呢?没有这个组的句柄啊???

直接进入相应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相应功能即可,不需要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DIO_SetGroupID();第二个参数为什么都是1,这样的话怎么获取这个group的返回值

直接进入相应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相应功能即可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D:
直接进入相应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相应功能即可,不需要组句柄。

硬汉哥能说具体点吗?比如我要得到当前组的选定内容,应该用不了RADIO_GetValue这个函数吧,因为当前组并没有一个具体句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能说具体点吗?比如我要得到当前组的选定内容,应该用不了RADIO_GetValue这个函数吧,因为当前组并没有一个具体句柄可以用

你点击相应的RADIO后就会进入他的回调消息的。通过ID就可以获取句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