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NET客户端参考哪个例程

楼主(2016-08-24):
我想做简单的与电脑通信,就是电脑是服务器,电路板是客户端, 该参考哪个例程?
已经参照BSD_client例程进行移植, 能够进以太网中断, 但是无法ping通

楼主: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init_TcpNet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main_TcpNet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timer_tick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localm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_control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et_rnd32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__RL_TCP_VER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TCPnet$$version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这是什么错误, 根本就没at_system这个文件

楼主:
连续报at_system这个文件错误,真是奇怪, 一般都是不同文件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init_TcpNet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main_TcpNet multiply defined (by at_system.o and at_system.o).
.\\output\\Control.axf: Error: L6200E: Symbol ti ..

这个错误好奇怪,应该是哪里的头文件和库重复包含。这个at_system文件是封装起来的。

楼主:
我把文件都删除掉重新添加就正常 了,真奇怪, 目前知道怎么通过socket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去以太网中断中接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