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教程疑问

楼主(2016-08-25):
         在老大FreeRTOS教程中,任务创建函数:xTaskCreate   第3个参数任务栈大小,教程中注释为word 4个字节,但是我看了底层函数为uint16_t 是2个字节。因此我想说老大是不是写教程时看错了呀?还是说我哪里遗漏了!

网友:
不是的,你的理解稍有偏差,这个函数里面的uint16_t的类型定义是指的这个参数的数值大小范围是0到65536。

调函关系是
1.

#define xTaskCreate( pvTaskCode, pcName, usStackDepth, pvParameters, uxPriority, pxCreatedTask )
             xTaskGenericCreate( ( pvTaskCode ), ( pcName ), ( usStackDepth ), ( pvParameters ), ( uxPriority ), ( pxCreatedTask ), ( NULL ), ( NULL ) )

2.

BaseType_t xTaskGenericCreate( TaskFunction_t pxTaskCode,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const uint16_t usStackDepth,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 UBaseType_t uxPriority, TaskHandle_t * const pxCreatedTask, StackType_t * const puxStackBuffer, const MemoryRegion_t * const xRegions )

3.
这个函数里面再调用函数pxNewTCB = prvAllocateTCBAndStack( usStackDepth, puxStackBuffer );
prvAllocateTCBAndStack这个函数就是申请动态内存了:

4. 看了这个就明白了
pxStack = ( StackType_t * ) pvPortMallocAligned( ( ( ( size_t ) usStackDepth ) * sizeof( StackType_t ) ), puxStackBuffer );

楼主:
老大,我知道了。sizeof( StackType_t )  = 4  看来还是我没深入看底层函数实现,不过教程Congig.h详解这一章,很多讲解的宏我在Config文件中都没有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知道了。sizeof( StackType_t )  = 4  看来还是我没深入看底层函数实现,不过教程Congig.h详解这一章,很多讲解的宏我在Config文件中都没有找到呀!

默认配置在FreeRTOS.h文件里面,
这个还不像uCOS,把所有的配置宏全部列到一个文件里面,FreeRTOS是用户需要配置那个就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配置就行,默认的配置都在FreeRTOS.h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配置在FreeRTOS.h文件里面,
这个还不像uCOS,把所有的配置宏全部列到一个文件里面,FreeRTOS是用户需要配置那个就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配置就行,默认的配置都在FreeRTOS.h文件里面。

好的,明白!一直用合作调度器,这次项目要用OS,跑来学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