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K卡  SDIO  DMA  中断方式

楼主(2016-08-26):
博主,我用的你的V4的SD卡 和 FATFS的例子 运行不成功,但是用V3的程序 就可以 ,这两个在硬件上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查看下那个检测引脚是否一样,还有就是V3板子用的SD卡驱动应该老一些,V4的稍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