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按键检测代码 安富莱

楼主(2016-08-26):
我移植了安富莱的按键检测驱动代码,做出了小小改动,同时也有疑问。
1. 改动:将键值读取代码放到主循环中,事实读取systick中全局变量,10ms循环,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小中断占用时间;
2. 疑问:我测试的按键,短按,松开,长按,均能识别,但是长按时,同样会读取到短按的键值,这样,在实际工作中,长按引起短按触发,导致单个按键两个独立功能(短按、长按)被多次调用,不符合实际需求,各位网友们,你们有优化过该代码吗?

网友A:
不优化,直接自己写个扫键,他的扫键实在是太烂了,又乱,又长

楼主:
其实  他这个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扩展性强 ,一个接口可适用于所有按键的检测,就是这个长按时,短按被记录了这个bug,不是让人很满意。 哥们,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能否借鉴下?

网友:
这个不需要修改源驱动,因为驱动的作用就是抓住每个状态的数据,你应该从应用的角度去修正。我们这个是按照电脑端键盘的处理机制来的。

对于你的使用情况,需要短按和长按的支持,应该满足你的应用。
1. 把你的短按不要用按下消息发送,而是用松手消息发送,这样的话,短按肯定是没问题的
2. 长按时在长按的消息里面做一个标志变量,如果进入了将标志变量置1,松手的时候检测下即可,用了长按就不要发送松手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修改源驱动,因为驱动的作用就是抓住每个状态的数据,你应该从应用的角度去修正。我们这个是按照电脑端键盘的处理机制来的。

对于你的使用情况,需要短按和长按的支持,应该满足你的应用。
1. 把你的短按不要用按下消息发送,而是用松手消息发送,这样的话,短按肯定是 ..

你说的很有道理,特别是从应用的角度来修正,赞同,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特别是从应用的角度来修正,赞同,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特别是从应用的角度来修正这句话,赞同,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2016-11-08):
代码很长,不过很值得学习哦

网友C(2020-04-15):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只能一直在新手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只能一直在新手阶段

这个是从那个帖子里面复制过来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2020-05-25):
我手上触摸MCU这个库,处理长按。串口调试的时候,能看见信息,也是显示短按状态的。处理方法和上面说的基本一致,分按下,松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