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odbus_rtu从机求助

楼主(2016-08-26):
最近想用STM32F103的USART2,USART3,USART4都做modbus的从机,想用一个查询函数进行数据帧处理,看了版主的MODBUS从站例程,不知道在哪里入手修改代码。用USART3读写保持寄存器03功能代码,能进行多个数据的读写功能。其余两个串口也一起做从机,特发此贴求助坛友,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我没啥经验哦,得请教站长了,帮顶。

网友:
你的意思是多个串口,同时读写相同地址内容???

网友:
配置不同地址即可。不像CAN有仲裁 ,要注意数据帧粘连。

楼主:
根据例程修改串口1~3都能作为从站收发数据了,当任意两个串口同时读写保持寄存器数据达到40个以上的时候出现通讯堵塞现象,将修改代码上传,坛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多个串口,同时读写相同地址内容???

三个串口都做MODBUS从站功能,不受只能和一个主站进行通讯的限制。一个串口做从站,如果两个主站都想读写这一个单片机就不好实现了。

网友(2016-11-02):
只能一主多从,这也是modbus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一主多从,这也是modbus的限制。

网友:
哥们有木有做modbus主站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