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_SetFloatMode()函数参数问题

楼主(2016-08-28):
如图,对这第2个参数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等于这个函数
EDIT_SetFloat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这个函数
EDIT_SetFloatValue()

也就是相当于给了一个初始的显示值?

网友B(2018-03-28):
如何编辑输入浮点数啊??我现在可以编辑文本,但在浮点模式下,不知道如何输入浮点数值,指的是一位一位的输入,而不是一次设置一个所有位数的浮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编辑输入浮点数啊??我现在可以编辑文本,但在浮点模式下,不知道如何输入浮点数值,指的是一位一位的 ...

已经解决了,设置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