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emwin时显示有奇怪的线条

楼主(2016-08-29):
如题:
用的是安福莱的5寸屏,按照V5的emwin例程移植了下,只改了接口,其他的比如画点画线函数都没改
然后显示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不定时显示写 线条 ,如图

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RA8875的显存数据刷新和触摸都是用的FSMC接口,存在冲突问题。
你得处理下,我们的例子中是已经处理了的,使用我们网盘新做的emWin例子吧,已经比较成熟,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因为RA8875的显存数据刷新和触摸都是用的FSMC接口,存在冲突问题。
你得处理下,我们的例子中是已经处理了的,使用我们网盘新做的emWin例子吧,已经比较成熟,完善了。

哦,好的,方便提供下网盘连接吗?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方便提供下网盘连接吗?谢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在这个帖子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