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运行一段后发生任务调度停止?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8-29):
我的系统共建7个任务,液晶显示的任务优先级最低,现在是运行一断时间后,时间为十几分种到几个小时不等,系统突然停止任务调试,
就一直停止在液晶显示的任务里,其它比它优先级高的也不执行了。堆栈也没有发生溢出,全程里只有一个信号量,信号里即使
注释掉也没有改善。所以请知道的朋友帮个忙。
液晶显示的任务代码如下:

  while(1)
  {
    if(timecount==0)
      {OSTimeDlyHMSM(0,0,0,10);
       WM_Exec();
       timecount=10;
      }
    else
      {OSTimeDlyHMSM(0,0,0,10);
       GUI_TOUCH_Exec();
       timecount--;
      }
  }

网友:
不用这种写法,直接
     GUI_TOUCH_Exec();
    GUI_Delay(10)

简单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种写法,直接
     GUI_TOUCH_Exec();
    GUI_Delay(10)

简单又方便。
我现主要是任务不调度的问题,经过了解之后情况是这样的:
在调度函数OS_Sched (void)中发现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正常是优先级7切换到优先级3,现在是OSPrioHighRdy 与OSPrioCur都等于3了,
但任务控制板还是任务优先级7的控制板,即OSTCBHighRdy=优先级7的控制板
理论应该是优先级3的控制板。所以一直停止的优先级7的任务上,不调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主要是任务不调度的问题,经过了解之后情况是这样的:
在调度函数OS_Sched (void)中发现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

解决了,原来我UCOS2.86函数有个漏洞。把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移到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原来我UCOS2.86函数有个漏洞。把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移到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前就好了。

解决了就好,这个版本的确有些老了,可以考虑使用新的2.92.XX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这个版本的确有些老了,可以考虑使用新的2.92.XX版本。

网友:
经过长时间测试,还是不行,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长时间测试,还是不行,没有解决。

应该是程序设计还有问题,排查下这些任务,看看是那个任务导致的,另外不是只有一个任务执行emWin。

网友(2017-02-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发帖子,负点儿责任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