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ucgui清屏的时间?

楼主(2016-08-31):
MCU: STM32F103VC
LCD: 12864
RTOS: FreeRTOS8.2.3
GUI: ucGUI3.90
Freq: 72M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测试发现显示一张12864的bmp图片用了2ms左右,清屏用了6.8ms,请问这速度正常吗?是不是太慢了点儿?
以40ms的间隔不停的显示、消隐,图片看上去有阴影,请问这现象怎么解决呢?感觉LCD响应有点迟钝

网友:
可以的,这个速度是否满足你的项目要求。

另外就是清屏速度相比刷BMP有些慢。一般情况下都是清屏比较刷BMP要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速度是否满足你的项目要求。

另外就是清屏速度相比刷BMP有些慢。一般情况下都是清屏比较刷BMP要快些。

网友:
嗯嗯,我也郁闷呢,清屏怎么会更慢呢

楼主:
还有,我的LCD是两线模式的,SCL和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的LCD是两线模式的,SCL和SI

这个得想法优化下,不行就用BMP图片实现清屏操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想法优化下,不行就用BMP图片实现清屏操作也不错。

好想法!
我的错,图片是56*32的
应该是底层移植的问题,我是建了Display cache来处理的,没有直接操作LCD内的ram,最后整体写入的
没太明白怎么从LCD内读取数据出来,望指点

楼主:
了解了,串行模式下不能读取数据的
"Reading is not possible while in serial interface mode"